初学DSP选哪个版本的CCS好?

楼主(2007-01-30):
还有哪有下载的?

网友A:
用CCS3.1方便好多

楼主:
以上两个版本能行吗

道先谢谢两位兄台了
但是初学DSP我决定学C54以上两个版本能行吗?

网友A:
可以

软件工具没什么的,都是人性化的,用多几次就熟了
CSS3.1比如在不重启软件就可以重新连接目标板、多一些有用的插件等,方便很多

网友B:
ccs2.2 5000足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