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访问IO端口的问题

楼主(2007-02-03):
我用DSP2000,我想用c语言编程访问IO端口。
不知道用ioport 和outport 怎么访问 例如io地址为8000h的空间。
 我用这两个指令访问了 10h的地址空间是可以的,当访问8000h就不行了,怎么办?
谢谢大家的回答帮忙!非常感激!

网友A:
用指针来访问

网友B:
c语言的IO访问需要先定义IO变量。

如:ioport unsigned int  portxxxx;
#define Io_xxxx portxxxx
unsigned int IoVal;
  Io_xxxx =0x1234;//输出0x1234给外部IO地址xxxx--写IO
  IoVal=Io_xxxx ;//将外部IO地址xxxx的内容读上来--读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