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2407的来提点建议吧

楼主(2007-02-03):
    有什么方便的办法来提取自己输出pwm波形的脉冲个数?最好在2407内部就能实现。
    好像将pwm输出的波形再输入到外部中断来处理太麻烦了吧

网友A:
那最好还是你自己发脉冲出来:)不使用PWM

是控制电机吗?

楼主:
是控制电机啊

自己发脉冲那pwm不是就没用了,而且那样的话脉冲宽度调节就不是很准了呀

网友B:
在控制其调制周期的定时器周期中断里面设一变量计数。

网友C:
为什么要数脉冲个数?

网友D:
为什么要数脉冲个数?

很奇怪呢

网友A:
呵呵,控制电机走步的话是不用PWM的

楼主: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记脉冲数

   我也是业余时间给人家做的个东西,人家说控制电机要调整脉冲个数,那我就得记呀
   输出pwm得同时,把定时器中断也打开来计数倒是个好办法,谢谢了先

网友E:
我觉得有两个方法

1:就是在定时器周期中断中计数,每产生一个周期中断,变量i++,同时会产生一个脉冲,所以i就是产生脉冲的个数;
2:把PWM产生的脉冲接到TCLKINB上面去,TCLKINB是定时器3/4的外部时钟信号,
你只要把定时器3或者4设置成外部计数模式,则每产生一个脉冲,计数器就会加1,
读取定时器3或者4的计数器就可以知道你产生脉冲个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