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open listing file

楼主(2007-02-05):
我是新手,自己写的程序,提示出错:

cannot open listing file : io/Debugio.obj

该如何修改阿?
以下是C程序,我用的是SEED-DEC2407  CCS V2一个操作D2小灯的程序,以前没写过
见笑了。

#include "f2407regs.h"

void main(void)
{
 asm (" setc SXM ");
 asm (" clrc OVM ");
 asm (" clrc CNF ");
 asm (" setc INTM ");
 *IFR=0XFFFF;
 *IMR=0X0000;
 *SCSR1=0x81FE;
 *MCRC&=0XBFFF;                  /*1011111111111111,将IOPF6设置成一般IO口*/
 *PFDATDIR=0x4040;                  /*0100000001000000,将IOPF6脚设置成输出高电平*/
}
以下是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程序空间*/
    VECS:        ORIGIN = 00000H , LENGTH = 00040H /*中断向量存储空间*/
    PVECS:       ORIGIN = 00044H , LENGTH = 00100H/*外围中断向量*/
    PM:          ORIGIN = 00150H , LENGTH = 07EAFH/*片内flash存储空间*/

PAGE 1:                                            /*数据空间*/
    REGS:     ORIGIN = 0H , LENGTH = 60H          /*存储器映射的寄存器*/
                                                  /*和保留地址*/
    BLK_B2:   ORIGIN = 60H , LENGTH = 20H        /*块B2*/
    BLK_B0:   ORIGIN = 200H , LENGTH = 100H      /*块B0,如果CNF=0/*
                                                 /*则分配为片内DARAM*/
          BLK_B1:   ORIGIN = 300H , LENGTH = 100H     /*块B1*/
          SAMRAM_D:ORIGIN=800H,LENGTH=800H       /*如果正确配置SCSR2*/
                                                 /*寄存器,则此为数据空间中的2K SARAM*/
          PERIPH:   ORIGIN = 7000H,LENGTH = 1000H    /*外围寄存器空间*/
          EX2_DM:  ORIGIN = 8000H,LENGTH = 8000H    /*外围数据RAM*/

PAGE 2:                                         /*IO存储空间*/
    IO_EX:    ORIGIN = 0000H,LENGTH = 0FFF0H /*外部IO映射空间*/
    IO_IN:     ORIGIN = 0FFF0H,LENGTH=0FH   /*片内IO映射空间*/
}
SECTIONS
{
.reset:         { }> VECS       PAGE 0            /*中断向量表*/
.vectors:       { }> VECS       PAGE 0
.pvecs:        { }> PVECS      PAGE 0
.text:         { }> PM          PAGE 0            /*可执行代码段*/
.bss:          { }>  BLK_B2    PAGE 1           /*未初始化的变量空间*/
.data:         { }>  BLK_B1    PAGE 1           /*已初始化的数据*/
}

网友A:
奇怪

我照你贴出来的程序建了一个工程,
出了点小错。我把CMD文件改了一下,
就好啦。
.bss:          { } >  BLK_B0    PAGE 1
没有你说得那个错误。

楼主:
还是不行啊

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建议

你把你的邮箱告诉我,我把我得工程发给你,你对照一下,
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楼主:
hushenming3@sina.com

hushenming3@sina.com
偶然发现个问题
我把CPU的配置换成了F28XX SIMULATOR后,可以通过编译,LOAD PROGRAM也正常,但是GO MAIN时提示CANNOT RUN TARGET CPU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我用的是DEC-F2407 SEED-XDSPP的仿真器
奇怪啊

网友A:
工程已发过去,请查收。
你说地那个现象我不清楚。

楼主:
谢谢

高人 行了  我还有个问题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在我LOAD PROGRAM时,给出的提示
一定要帮我啊 我快疯了

网友A:
cmd文件

可能是你cmd文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