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控制小灯的问题

楼主(2007-02-07):
关于IO控制小灯的问题

新手,我写了个小灯程序,用的是SEED-DEC2407的模板和仿真器,程序是让D2小灯亮(也就是IOPF6输出高电平),D3灭(也就是使XF为低电平),程序有以下问题:
1 D2对应的IOPF6不论设置成高低都不亮,是不是IO驱动能力的问题啊?
2 D3(XF)可以灭,但我设置的死循环他自己以会又亮了,请问是不是看门狗的问题,如何设置。
3 普通IO口和XF管脚的驱动能力不同吗?
4 在CMD文件中,PVECS不能设置在0044h-7fffh,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的FLASH加密了,但加密为什么0000h-0040h可以设置呢?
请大家赐教,在下感激不禁。

-l rts2xx.lib
-stack 400

MEMORY
{
  PAGE 0:
    VECS:           org=0000h,   len=0040h   /* internal FLASH */
    PVECS:          org=8000h ,   len=7000h
  PAGE 1:
    BLK_B2:             org=00060h,   len=00020h   /* internal DARAM */
    BLK_B0:            org=00200h,   len=00100h   /* internal DARAM */
    BLK_B1:             org=00300h,   len=00100h   /* internal DARAM */
   SARAMDATA:      org=00800h,   len=00200h
}

SECTIONS
{
.vectors:      { }>  VECS      PAGE 0
.text:         { }>  PVECS     PAGE 0
.cinit:        { }>  PVECS     PAGE 0
.data:         { }>  BLK_B1    PAGE 1
.bss:          { }>  BLK_B0    PAGE 1
.const:        { }>  SARAMDATA PAGE 1

}

#include "f2407regs.h"

void main(void)
{for(;
{
*SCSR2 = (*SCSR2) | 0x0004;
asm (" setc SXM ";
asm (" clrc OVM ";
asm (" clrc CNF ";
asm (" setc INTM ";
asm (" clrc XF ";
*WDCR = 0X006F;
*IFR = 0XFFFF;
*IMR = 0X0000;
*SCSR1 = 0x81FE;
*SCSR2 &= 0xFFFC;
*MCRC &= 0xbfff;                  /*1011111111111111,将IOPF6设置成一般IO口*/
*PFDATDIR |= 0x4040;                  /*0100000001000000,将IOPF6脚设置成输出高电平*/
}
}

网友A:
问题

参考一下,网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