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求DSP程序下载(CS2000,2812)

楼主(2007-02-07):
   各位前辈高手:
   本菜鸟用的2812开发板,510USB的仿真器.把成功的程序编译后生成的OUT文件下载后,点击debug--run时,出现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can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1,check memory config[-2184].
   更奇怪的是把仿真器从PC机移除后,点击debug--run时,也出现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can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1,check memory config[-2184].
  此问题已困惑小弟多时了,恳请各位前辈高手指点迷进津

网友A:
去61IC上看看吧.

网友B(2007-03-18):
cmd 文件有问题

网友C:
个人见解:

cmd文件中,可能将文件定位的一些不能下载的地址上了.

网友D:
仿真器去掉了还可以run?

选择的是不是软件仿真啊
si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