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小弟吧 关于看门狗

楼主(2007-02-07):
以下是我新写的程序:(注意看注掉的地方)
#include "f2407reg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
void init_io(void)
{

}*/
/*
void delay(void)
{
int i,j;
for(j=2550;j!=0;j--)
{
   for(i = 255 ; i !=0 ; i--)
      i = i;
}
}

*/
void main(void)
{
for(;
{
  asm (" clrc OVM ";
  asm (" setc INTM ";
  asm (" clrc CNF ";
  asm (" setc SXM ";
  *SCSR1 = 0x0000;

  /*SCSR2 = *SCSR2 | 0X0004;
  *WDCR  = *WDCR | 0X28;*/

  *IFR   = 0X007F;
  *IMR   = 0X0000;
  *MCRC = *MCRC & 0x0000;
  *PFDATDIR = *PFDATDIR | 0xffff;
}
}
我写的控制小灯的改进版
为什么我把scsr和wdcr注掉了就好用呢
不注掉的话我试了很多方式都不行
请问应如何设置才可以完全的使wd禁止呢?

网友A: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ms320lf2407a.pdf 66页

试试修改 WDDIS (WDCR.6)

网友A:
http://focus.ti.com/lit/ug/spru357c/spru357c.pdf 385页

看WDDIS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