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问题

楼主(2007-02-11):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TI的DSP中固化的bootload能否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通过命令的形式进行操作,就是象ARM9那样,谢谢。

网友A:
不能。

TI的BootLoader是固化在ROM中的,大家最常用它来完成通过串口对DSP进行编程下载程序。和BootLoader对应的计算机端的程序是TI提供的SDFlash。

楼主:
关于SDFlash

STEAVEN兄,你能否给我讲讲关于sdflash的具体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