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是搞电机驱动设计的?

楼主(2007-02-13):
(无正文)

网友A:
ME

Me,码事

网友B(2009-01-10):
我玩过直流有刷的伺服开发~

网友C:
LS,有刷直流的启动电流如何解决的?

马达启动时,PWM从0%增加到100%的过程中,马达应该有一个励磁建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内马达实际是停在那里,此时马达应该类似等效一个小电阻,此时加在马达上电压等同于在一个小电阻上加电压,此时的电流值很大,然后PWM占空比继续增加到100%时,励磁已经建立,电流又慢慢降低直到电流稳定。

这个过程中启动电流很大,基本接近堵转电流值,实际应用中一般都有堵转的检测保护,这个启动电流值很不利于堵转电流的检测保护,呵呵,我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我目前是启动到励磁建立时间大约250MS内暂时关闭电流检测任务来实现的,想听听兄弟们有什么高招解决。。。

PWM频率16K,PWM调整范围0~250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