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 FFT,如果有25HZ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07-02-13):
我刚做数字信号处理,是个新手,以前也做过 FFT,只是求基波和各次谐波分量,但是这次碰到 信号中有25HZ 或者其他小于50 hz信号,如何处理?
如果用FFT,就会存在该频率信号的能量主要扩展到 直流分量和基波,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
请问各位高手,碰到这样的问题,你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问题是你想做什么?你所谓的基波和各次谐波

又指的是什么?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

楼主:
做电压信号谐波分析

基波50hz 和各次谐波是 50 * N (Hz)

采集的信号波形中,做信号谐波分析
该信号主要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信号波形中, 基波50hz 为主
2:信号波形中, 各次谐波是 50 * N (Hz)为主要成分
3:信号波形中, 基波50hz 和各次谐波是 50 * N (Hz),
4:信号波形中,以25HZ 或者其他小于50 hz信号 为主
5:上述3,4两种信号的叠加!

以前没有考虑到 第 4种信号,这次想加上!

网友B:
在采样频率不变的情况下把采样点增加一倍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对

fft 中以25hz 作为基波,50hz 则是 2 次谐波。

楼主:
其他小于50 hz信号,如何处理?

不确定频率信号,如何处理?

网友C:
加窗函数

加窗函数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