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2808 能做多少点的FFT ?

楼主(2007-02-27):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4):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与程序效率相关。同样1024点的FFT,用matab自带的和自己编写的相差很大(matlab自带的效率高多了)

网友C:
建议看下28XX的DSP库说明,里面有点数与耗费的周期和资源的计算方法和说明

网友D(2010-05-24):
我做256点32位整型,用30ms

网友E:
不会这么慢吧?

网友F:
查一下TI网上的C28关于FFT的库文件说明即可

网友G(2010-07-14):
肯定不会这么慢的。参看他的Program Library 那个文档,67系列有,不知道28有没有。那个文档上有需要多少个cycle的统计值,32点应该(肯定)低于1000个cycles.或者你写的算法不是FFT算法,可即便是DFT也是1024次复数乘,最后加上加法的话应该是1024*4次乘,32×31次加,算成Cycles的话应该是508896cycles,对应你的时钟,假设是250M的话,应该是2.035嘛ms.如果是FFT的话,采用不同的算法效率不一样,一般的话应该是3000cycles,算成时间的话差不多在0.02ms.
不知道有没有推错。

网友H(2010-08-27):
2808做1024点的没有问题。
32-bit Real FFT
Execution Cycles
FFT size Case 1 : TF(Q31)  Case 2 : TF(Q30)  Case 3 : TF(Q30) & OTP
128               6509                     6763                               7017
256             14756                   15394                             16032
512             33081                   34615                             36149
1024           73422                   77004                             80536
32-bit Complex FFT
128              11159                  11671                   12183
256                25901                27181                   28461
512               59075                62146                    65217
1024           132823              139991                  147159

做1024点的复数FFT,100M主频的话,也就是不到1.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