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P2812的QEP电路

楼主(2007-02-28):
各位高手,小弟初学2812 DSP控制电机,对DSP的QEP电路有一点疑问,请各位不吝赐教。
QEP电路被使能时可以对CAP1,CAP2上的脉冲信号四倍频计数,这可以很容易的得到电机转子的实际位置,但如何计算出速度呢?如果对位置进行微分运算,就要很长时间算一次速度,有没有一种方法即可以对CAP1,CAP2上的脉冲信号四倍频计数,又能直接计算脉冲频率的方法呢?

网友A:
好象不行

QEP和CAP功能不能同时使用,需要通过软件来实现

楼主:
回tmhy2000

   谢谢tmhy2000,能说的具体点吗,难道还得再开个定时器吗

网友B:
再开个定时器,通过软件来实现.

网友C:
应该可以

2812应有两套QEP/CAP电路,将他们复接,一路配置QEP,一路配置CAP,通过CAP上升和下降等即可计算频率等

网友D:
编码器有三个信号

编码器有三个信号,分别是A,B,Z信号,Z信号电机每转一周一个脉冲,可以用Z信号来计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