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2407中的can模块能直接交叉相连吗?

楼主(2007-03-01):
最近使用2407中的can模块做一对一通信
设置2407甲发,2407乙收,两个DSP采用完全一样的配置,这样就不会存在波特率和掩码的问题
由于DSP上can模块包含两个接口,一个是收,一个是发,所以我把两个DSP的can接**叉相连,使用仿真器仿真时,发送端没有接收到发送应答,检查寄存器ESR(错误寄存器)发现值为3,即提示处于消极错误,  接收端ESR的错误提示为"违反填满位规则,发生了填满错误"和消极错误.

是不是can模块的两个接口不能直接这样接?从资料上来看应该没有问题啊
有做过的大大们提示一下?

网友A:
不能!

看说明文档,必须要有一个驱动芯片才行

网友B(2009-03-31):
不能交叉相连

 不能交叉相连,驱动器肯定也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