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713中,是CPU方式快还是QDMA(EMDA)快?

楼主(2007-03-01):
现在有6个12位AD,同时需要6713处理,AD是60MHz采样,并行数据接口,AD的数据缓冲区映射到6713的数据空间,由于EMIF的时钟最高也是100MHz,即使6713B跑300MHz也是如此。
看了6713的DMA读取测试数据,不比CPU直接读取的快,请问大侠如何解决哈?先谢谢了!

网友A:
详细说明你的测试方法

DMA存取EMIF的外部存储器的速度可能慢过CPU存取片内存储器的速度,这个没有任何可比性

网友B:
他说是cpu读取外部存储器

我怎么看到emif可以设置到300/2=150m?

网友C:
300M主频PYP好像不支持

PYP封装的我看了好像最高只有225M主频的
GDP的可达300M最高值

楼主:
3楼的正解,读取外部的数据空间

但我从6713的datasheet看到EMIF的ECLKOUT只能跑100MHz
to:2楼,cpu读取内部的存储器当然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