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音频信号算法的请进来...

楼主(2007-03-02):
在语音信号中,包含了一个初始幅度不断增长,然后幅度保持一定的信号,现在要求出这个信号的频率.

本人思路: 先对采样的数据(采样频率满足奈奎斯特定理)进行1024个点的FFT变换,然后根据这个信号的这个特征计算出其频率.

请问:俺的思路对吗?
     若思路合理,怎么计算出这个信号的频率呢?
     若思路不合理,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re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386503&tp=%u4E0D%u4F1A%u5427%7E%7E%7E%7E%u597D%u8C61%u6211%u5DF2%u7ECF%u8BF4%u6E05%u695A%u4E86%u5440

<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356027&tp=%u770B%u770B%u6211%u4EEC%u524D%u51E0%u5929%u8BA8%u8BBA%u7684%uFF0C%u6216%u8BB8%u5BF9%u4F60%u7684%u7406%u89E3%u6709%u6240%u5E2E%u52A9" target=_blank>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356027&tp=%u770B%u770B%u6211%u4EEC%u524D%u51E0%u5929%u8BA8%u8BBA%u7684%uFF0C%u6216%u8BB8%u5BF9%u4F60%u7684%u7406%u89E3%u6709%u6240%u5E2E%u52A9

网友B:
听着像是DTMF啊

楼主是做通信方面的吗?

楼主:
re: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特别感谢圈圈,还请大家踊跃发言...

楼主:
Re:

再问:
现在我采集了1024个实数点,我将前512个数据作为实部,后512个数据做为虚部,
然后调整数据:偶数项为实部,奇数象为虚部(为了实现双512个实数FFT等于单512个复数FFT),经过CFFT后,并且将相位和幅度计算出来了.

现在我想知道我计算的相位和幅度是否是正确的?
我的思路:查看CFFT前后的幅频特性图.若我的思路是对的,请问在图象显示属性一栏中该怎样设置呢?
还请高人们指点...

楼主:
Re:

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FFT之前的幅频特性图与FFT后的图是一致的.

在问:
    现在各个点的幅度也算出了,相位也算出了,但是我不知道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怎么样才能将这个输入的语音信号的基波频率求出来呢,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