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片内FLASH的擦写

楼主(2007-03-02):
大家好,
想选用一个处理器,其程序可以实现远程升级,也就是在运行过程中,改写程序,但又不想接片外FALSH,所以想选用TI的TMS320F28xx(或F24xx),但是不知道其片内FLASH是否可以用程序擦写(还是只能用JTAG写入)?有其它的方案可以选择吗?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擦写

当然可以用程序擦写,ti提供有例程。至于运行程序时改写程序,2812好像不行。28xx其他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