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射**打蚊子

楼主(2007-03-02):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你所选的芯片是否带有这些硬件了

网友B:
TMS320F2XXX的好象都可以

这个系列是工控的,大都带A/D和D/A,你拿来干这就大材小用了
不过加些滤波算法挺好的。

网友C:
dsp

一般的dsp都带一些类似的外设
不过只用来做D/A转换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D:
个人见解:

到目前为止:本人没有见过DSP带DA的.
只有TI C2000 DSP带AD的.

还有,既然系统中用到了DSP,弄了CODEC不就OK了.

网友E(2007-04-29):

。。。。。。

网友F:
2407有16个AD转换通道  但没有DA的要自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