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B90092遇到麻烦,哪位大哥援助下?

楼主(2007-03-04):
1、有资料说,程序开始时要4次输入CS信号,我的理解就是高低变化4次,这个有宽度要求吗?
2、我现在用内部同步方式,请教,发送命令时是否有命令的先后顺序要求?
3、设置完成后,行、场同步的频率是多少的?现在行频输出15MHZ,场频输出4MHZ,这个应该不对吧?
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谢谢!

楼主:
请教:

MB90092能连接VGA接口吗,我需要用它输出VGA信号连接到电视机上,它有行同步HSYNC信号和场同步VSYNC信号输出,但是我现在得到的HSYNC信号是4M多、场VSYNC信号是15M多,好象不对呀,电脑的VGA输出HSYNC信号才是15K多和场VSYNC几十HZ。这个芯片有RGB信号输出,及行场同步信号,是否可以做成VGA接口(DB15)?急呀。哪位大哥指点下。多谢了!

楼主:
郁闷呀

急呀

网友A(2009-12-10):
1:             CS=0;
        Delay_ms(10);                         //程序开始时,要输入CS四次去清除上电复位,然后所作的设置才是有效的。
        CS=1;
        Delay_ms(10);
        CS=0;
        Delay_ms(10);
        CS=1;
        Delay_ms(10);
        CS=0;
        Delay_ms(10);
        CS=1;
        Delay_ms(10);
        CS=0;
        Delay_ms(10);
        CS=1;
        Delay_ms(10);
2.先后没有什么关系
3.我也不知道

网友B(2010-01-22):
朋友问一下,你的内同步有视频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