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问题:数据宽度改变时的地址偏移

楼主(2007-03-05):
用了6713
  这是32宽数据口
地址线有A2-A22
配置为8位数据口时,A2=“A0”
16位,A2=“A1”
32位,A2=“A2”
看文档所偏移的地址出现在be[0、1]上了,这是给sdram用的阿。
想问的是:
  我用16、32位方式访问设备,A0怎么办?
用arm cpu时也有这样的问题,例如接16位外设时,a0不用,直接把a1接到芯片的“a0”上了。

哪位大侠能给详细讲讲?

网友A:
re

前面的看懂了,后面的问题没有看明白要问什么~

如果已经定义了是32位的,那么a0a1a2当然不用关了,我一直这么理解

楼主:
就是问

比如用32位方式访问设备,A0、A1不是不要吗,那就扔掉了?
然后A2接到外设,比如flash的“A0”上。
那访问的时候,比如写一个数:*(int*)0x01=0x00;那么0x01出现在哪里呢?是dsp的A2=1,A3...=0?这样吗?但我用6000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
  16、32位访问时,硬件会自动移位,每次我都要在软件重新移位一下,比如上面的,我会改成:*(int*)(0x01<<2)=0x00,让A2=1,A3=0。。。,请问这样有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