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文件范例

楼主(2007-03-07):
  大家好,我刚画完基于DSP控制系统的电路板,现在正为写软件发愁,
我以前是做单片机的,大多数用汇编写,现在突然转入C语言,感觉很难
  我用的是2407大家那位有调试通过的CMD文件的,能发上来学习学习吗?
  谢谢!

网友A:
参考

-stack 256
/*-------------------------------------------------------------------------*/
/*   命令文件 - 存储空间 F2407                  */
/*-------------------------------------------------------------------------*/
MEMORY
{
PAGE 0 :  VECS    : origin =    0h , length = 40h  /*  程序复位 */
      PVECS    : origin =   44h , length = 70h  /*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 */
       PROG    : origin =  0c0h , length = 7F50h     /* 在片FLASH */
PAGE 1 :  MMRS    : origin =    0h , length =   05Fh     /* MMRS            */
       B2    :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20h     /* DARAM B2 块  */
       B0    : origin = 0200h , length =   100h     /* DARAM B0 块  */
       B1    : origin = 0300h , length =   100h     /* DARAM B1 块  */
       SARAM   : 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 SARAM 块  */
       EXT    : 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 外部存储器  */
}
/*-------------------------------------------------------------------------*/
/* SECTIONS ALLOCATION                                                     */
/*-------------------------------------------------------------------------*/
SECTIONS
{
    .reset   : { } > VECS   PAGE 0     /* 复位中断向量表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中断向量表 */
    .pvecs   : { } > PVECS  PAGE 0    /*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表     */
    .text    : { } > PROG   PAGE 0    /* 代码 */
    .cinit   : { } > PROG   PAGE 0
    .bss     : { } > SARAM  PAGE 1    /* 块 B2 */
    .const   : { } > SARAM  PAGE 1    /* 块 B2 */
    .blk2    : { } > B0     PAGE 1  /* 块 B0 */
    .stack   : { } > B1     PAGE 1    /* 堆栈-40个单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