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7-03-10):
偶想用2407实现两个1024整数序列(从AD采集来)的互相关性计算,不知道用什么DSP比较合适.以前在AVR上用c语言写了个程序测试过,感觉运算时间比较长,但是感觉用2407应该是可以的,是不是算法上有问题.请大虾指教!多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提的太笨了

网友A:
个人见解:

DSP的选型不单单从计算的速度来考虑的,还必须统称整个系统了.

如果你的这个系统主要的目的为控制.可以选择LF2407.而且用2407做这个运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最好加上优化).
如果你的这个系统主要的目的为信号处理分析,可以选择C5000或者C6000.

网友B:
同意

基本同意3楼

楼主:
我的系统就是采集 运算,然后什么都不管,至于信号...

至于信号就不做过多的分析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