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软调试

楼主(2007-03-11):
电动自行车运行参数
软调试方案
软调试特点:
随心所欲想改就改,控制器厂、整车厂、最终用户都可根据需要和喜好进行参数调整;
控制器生产调试参数时不用改锥不用烙铁,一次设置终身**;
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参数控制精度,提高整车舒适度;
无须硬件成本或降低硬件成本。
它就是我公司生产的——智能随心控制器
现有功能参数调试方法和弊端:
电池欠压保护点调试:
充电电池不允许过放电,电池过放电后影响充电效果和电池寿命。所以电动车控制器都有欠压保护功能,而欠压点的调试和检测是控制器出厂的必检项目。该功能现有检测方式是用外接直流稳压电源,模拟电池欠压点电压接控制器A、调节控制器上的电位器到欠压指示灯闪,用油漆封住电位器;B、计算分压电阻参数,选配高精度电阻,检测不合格时更改电阻参数;
生产操作时比较麻烦,工作效率低,出厂精度不高。
最大输出电流点调试:
为保护控制器和电池,每套控制器出厂前都需要配置和检测最大输出电流。不同参数的元件和不同客户定单,对相同电路都会有不同的限流保护要求。现有出厂调试和检测方式是模拟实际过载状态,检测控制器输出电流。如果偏差过大则通过调整放大器参数或调整采样电阻锰铜丝的参数,即堆锡或剪豁口;
生产操作时比较麻烦,工作效率低,出厂精度不高。
电机静噪参数匹配:
现有控制器在大电流启动过程中都会有噪音产生,控制器通过参数调整能够使噪音减到最低。但对不同性能的电机,不同车型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现有控制器解决方式是,把‘电机抱回去’,重新匹配参数,并且要求整车厂换电机时通知控制器厂;
整车厂不能改,控制器厂配套麻烦。
电机换相角度选择:
无刷电机有换相信号,电机设计的不同换相角度也不一样,在控制器定货时会注明所使用电机的换相角度。现有实现方式是整车厂通知控制器厂所使用的电机换相角度,控制器出厂前选择换相角度;
整车厂不能改,控制器厂需定单配套。
助力效果参数调整:
助力效果是电动车在登踏骑行时电机对整车的推力,该参数是电动自行车行业中最困惑的参数。每个整车厂家要求的推力效果不一样,不同车型的传动比不一样,每种车型的负载也不一样,最后整车厂要求控制器厂按车型配出某助力效果参数,在车型变化时整车厂会通知控制器厂以原有参数为基础增大或减小;
该方式是无奈的选择,控制器厂、整车厂、最终用户都不满意。
最高电动速度抑制:
电动自行车按国标《自行车安全要求》速度不能超过20km/h,而欧洲一些国家要求是25、30 km/h等,整车厂要求控制器厂帮助实现限制最高车速功能。但电机和车型不一样,标准要求不一样,负载大小也不一样等等变化,都会使控制器对车速抑制结果不一样。现在该功能的实现也只是一个模糊值和‘助力效果参数’一样经常是调大点改小点。有的控制器厂家直接用电位器调整,并用引线把电位器接到控制器外边,让用户自己调整。
而该参数却直接影响整车‘质量’,只要超出标准就是不合格产品!
软调试功能实现方式简述:
上述电动自行车控制器中,多变的参数都可以使用软调试方案来实现。使用后能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出厂参数精度,提高整车舒适度,并且不增加硬件成本还能降低硬件成本。只是需要控制器厂和整车厂一起配合实现,并要求控制器厂和整车厂有足够强的技术实力和配套的设备。
使用软调试方案可实现电机静噪参数设置,电机换相角度设置,电池欠压保护点设置,最大输出电流点设置,助力效果参数设置,最高电动速度设置等软参数的调试、设定、**。软调试功能的实现,主要由软件人员通过控制器内MCU中的EEPROM或MCU外挂EEPROM来实现。而使用硬件方案,如TL494,MC33035,LB11690等低档控制器则不能实现上述智能功能。能实现上述功能的MCU有PIC16F872,PIC16F86,CY8C24423等。

网友A:
楼主是准备找人做这个项目呢,还是说你们公司有这个产品呀?

网友B(2008-06-27):
应该说是有这个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