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请教VGA的行场同步如何产生?

楼主(2007-03-12):
各位大哥,我用MB90092做字符显示,要用VGA接口输出,MB90092没有VGA的行场同步信号,如何产生呀,曾经用示波器观察电脑VGA输出的信号,然后模拟产生它们,可是不行。还有,MB90092输出的RGB是数字信号(这是串行输出的数字信号,只有R、G、B三个引脚),要将它们转换为模拟的RGB才能送到VGA接口,有什么芯片可用?非常感谢大家!急呀,搞了10多天了。

网友A:
别想了,行频、场频不对,怎么弄都不行的

MB90092本来就不是用于VGA输出的
除非换芯片,不然是不可能的

楼主:
谢谢xwj!

我用单片机做一个系统,要带VGA输出,连接到电视机显示字符,如果用AD将8位RGB的数字信号转为模拟输出连到VGA的RGB,那实现不了呀,我不知道怎样去将字符放到需要的位置,然后单片机也不能去扫描屏幕。救命呀,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怎么胡言乱语?

“要带VGA输出,连接到电视机显示字符”???

连接电视机为什么不直接从视频端口输入?
这个MB90092是可以的

楼主:
客户要求有VGA接口

客户要求有VGA接口,也可以连接显示器。原本我想用Svideo实现的,但领导说不行。,急呀。网上很多朋友说VGA的方法,用DAC,但是我不知道单片机怎样去实现把内容放到想要的地址(即屏幕的具体位置)上去。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的也就这种CPLD+DAC方法

我请教下,HSYNC和VSYNC的时序关系是如何的,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对应?

楼主:
太感谢viewtech 了!

我有一个概念没搞明白,电脑从VGA输出到显示器进行显示时,是如何进行显示内容(字符或图形)在屏幕上定位的?即将字符放在某个位置显示出来,是否是将显存的内容全部送到屏幕上去显示?字符定位就在显存里确定下来?显存的地址与屏幕的位置地址相对应?请高手帮解开这个困惑。谢谢!

楼主:
如果用带有VGA输出功能的CPU

如果用带有VGA输出功能的CPU,如何进行显示内容的定位?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问题,所以不敢去做。

楼主:
谢谢viewtech!

我们通常说的分辨率800x600,是否是以字节计算的(总不会以位计算的,3.8寸点阵屏都能320点x240点),这个分辨率的整屏显示内容是否直接对应于显存的大小?也就是480K的容量?然后要在屏幕上具体位置显示内容就将此内容放到以800x600为分割相对应于的显存的地址即可?

楼主:
暂时买了别人一个VGA接口

可惜字符放大和图形不理想,到底还是不及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