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常数数组放入2407DSP程序区的办法

楼主(2007-03-1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定义数组

楼主:
请教jacky-cheung

请教
jacky-cheung
如何定义啊!!

网友B:
好象只能用汇编

楼主:
请教高手指点

不管用C还是汇编,请高手给个明确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定义一个XX.DAT文件

文件里定义字模数组

楼主:
jacky-cheung 能否再详细一点??

*************************

定义一个XX.DAT文件

文件里定义字模数组
 ****************************
能否再详细一点??

网友B:
DATA区

把数据定义在DATA区里,DATA映射在程序空间.
然后用TBLR指令可以读出来.

网友C:
个人见解:

需要那么麻烦吗!
如下定义:
    unsigned int Array[512] = {...};

然后在cmd文件中,将cinit section 定位在程序区就OK了.
这是我经过实践的.我的某个项目中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