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LF2407,问一下怎样才能用LF2407产生正弦波?

楼主(2007-03-14):
刚接触LF2407,问一下怎样才能用LF2407产生正弦波?希望能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A:
应该用DA输出

要不就只能用PWM近似了

楼主:
产生50HZ的正弦波

我想用LF2407产生50HZ的正弦波,我用dsp先产生SPWM波,然后通过滤波得到50hz的正弦波,
产生spwm波我可以采用规则或不规则采样法用dsp编程得到.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其实关键是看你出来模拟波形做什么用,

如果驱动电机,那就spwm,然后开关放大,如果做信号,那就da输出,线性放大。什么用途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