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的5502内部ROM烧录次数有限制吗?

楼主(2007-03-19):
看了资料TI的tms320vc5502内部是32K的ROM,不是FLASH,看完资料也没看到说这ROM是不是OTP的,是不是只能烧录一次啊?还是可以烧录1000次?

楼主:
DSP的ROM大家是不是都不怎么用?

我以前是做单片机和ARM的,准备用DSP上项目,对DSP的ROM的用法不熟悉

网友A:
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片内rom除了引导还有什么其它用处

网友B:
我晕,ROM 还能烧写啊?

我晕,ROM用户自己是不能烧写的,所谓ROM就是 "Read  Only Memory",这个用户是不能烧写的,里面的数据是由厂家生产芯片时掩磨进去的

网友C:
事实上,FLASH也叫ROM~~至于你所说的那个是什么ROM,那要看资料

估计还是FLASH

网友D(2008-11-21):
是rom,只能写一次,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让arm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