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P5402开发板使用问题!

楼主(2007-03-20):
     我想采购的DSP5402开发板介绍:采用 DSP +51方案,编写好的程序可直接用51的串口下载到DSP中运行。
    请问这里的51具体是起什么作用?
    请问我编写的DSP算法程序和51的控制程序,能不能同时在一个DSP5402开发板(采用 DSP +51方案的开发板)上实现联调?
    如果可以实现联调,那么51程序怎么下载到51芯片中去?是不是还要51的仿真器才能实现51程序下载到51芯片中?
     敬请各位用过类似开发板的同仁们帮帮我啊!谢谢了!

网友A:
re

你自己不是说了51程序可以通过串口下载么
dsp通常有一个HPI接口,即主机接口,这里接51,51充当的是一个管理的角色。dsp相当于马仔,即通常说的Firmware在dsp里运行,管理配置软件在51里运行,dsp可以从51那里获取配置(如果你需要交互功能的话的)。

楼主:
说明

谢谢你的回答啊!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我编写的DSP算法程序和51的控制程序,能不能同时在一个DSP5402开发板(采用 DSP +51方案的开发板)上实现联调?

网友A:
re

当然可以,dsp关于hpi接口有一些寄存器,51可以读写这些寄存器,dsp同时也可读写这些寄存器,相当于母体跟婴儿的脐带,可以做到信息交互,你最好先调通51程序,然后再调dsp程序,dsp运行的结果、标志等可以通过51读出,这样就知道dsp运行的情况

楼主:
谢谢dreambird

谢谢啊,祝福你事事顺心!

网友B(2007-05-04):
急用

请问哪位大虾有TMS320VC5402的中文资料?
我的油箱:buxk_0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