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实现抓拍方案

楼主(2007-03-21):
要求实现功能:拍摄动的很快的物体,30fps
硬件:DM642开发板+MT9V403(CMOS sensor)
我对DSP一窍不通,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能遇到哪些困难,请帮帮我,如果买一快DM642开发板,一般多久能对DSP入门,关于DSP算法的一些程序是不是不用看懂而只需会用就可以了?还有如果对单片机比较熟悉,对于DSP学起来是否有些帮助,在软件编程方面和单片机有多大不同? 我看DSP好像多是用汇编编程,是这样吗?
30fps是最低限,否则也不会考虑用DSP,我选用的CMOS sensor 是MT9V403,此CMOS芯片可以在0~200fps之间任意设定,但是需要提供更高的时钟频率66MHz,而用ARM7输出的时钟频率目前还达不到那么高,各位大虾帮帮我看还有什么其他可选的方案吗?如果用DSP,老板是要买一块DM642开发板,而公司精通DSP的人又没有,不知道能不能搞出来,大概要多久?

网友A:
先招人吧,否则将会遥遥无期

“而公司精通DSP的人又没有”...

楼主:
可惜偶不是老板

能否提供其他方案呢?

网友B:
我们公司也在找类似方案

不过cmos sensor用的是类mt9m001的130万象素的,想过用2440+SM501,AU1200,问过几家国内比较有名的开发板厂商,分辨率和帧数都上不去,,,,,

另想问:用130万的COMS SENSOR是不是一定比30万的SONY CCD清晰度高呢?因为用COMS SENSOR采集量太大,准备改用CVBS输入,,,,还请这方面的高手指点~

网友C:
这个太狠了,直接搞642,看来需要费点心思了

网友D:
找个公司做,有现成的方案

自己做,有没有人,非的累死~

网友E:
这个是对的,如果不招人,还是不要搞的好

网友F:
智能相机

本公司的智能相机,集成了高速抓拍的CCD和DM642芯片,大规模FPGA,专为智能交通应用设计。上海最大的两家智能交通公司都在采用我们的智能相机开发智能交通应用(不止违章抓拍)。

智能交通中的摄像机,最好不用CMOS,而用CCD。因为CMOS的感光度比CCD差很多,尤其在光线暗的情况下,噪声很大。借用上海某智能交通公司领导的话“CMOS不能上路,今后绝不考虑的”。

我们也有60fps的CMOS智能相机,具体联系我们。

史修栋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www.machinevision.cn

网友G:
如果没有人,从头学起投资会很大,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