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如何控制ADSL连接网络

楼主(2007-03-23):
请教各位高手:
    我是一个菜鸟,我想实现dsp控制adsl拨号上网,请教一下需要完成哪些硬件控制。谢谢各位。。另外哪位大哥有adsl model的datasheet可以给我发一份吗?我的:liuhuilfh@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A:
现在的ADSL MODEN都自带路由的,上电自动连接,可以视为透明

你只需做好自己的网络连接和ARP解析即可

当然,要想让外网能连接进来,Moden还要设置端口映射,这个也还是和你的DSP无关的

网友B:
re

normally,dsp is used for algorithm, but seems you need a cpu to do high-level application. now almost every dsl modem have the function to dial-up for internet just need something settings. why need to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