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绘图设置....

楼主(2007-03-23):
采样频率44100Hz
输入信号为15000Hz的正旋波
我采样了1024个数据

然后用CCS 的Graph功能进行绘图

我选择FFT 幅频图,
当我选择 16位的有符号数,Q15
显示的幅频特性图中有两个信号(7.5KHz和15KHz)

而当我选择32位的有符号数,Q31
显示的幅频特性图中只有一个信号(15KHz)

注:DSP采用VC5402,所采样的1024个数据的类型为signed short.

请问这其中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两种情况中得到的幅频特性不一样呢.
还请高人解答...

楼主:
Re:

已经搞定了。

网友A(2013-06-08):
lz你好,你在graph设置中是如何设置的,我也想用graph显示一下AD采集的波形,可是不知道sample rate 等仓鼠如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你好,你在graph设置中是如何设置的,我也想用graph显示一下AD采集的波形,可是不知道sample rate 等仓鼠 ...

此贴已久远了  可以搜一下  版块中有人提出并解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