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做的DSP F2812开发板,资源丰富

楼主(2007-03-24):
一、片上资源
1、    静态CMOS工艺,低功耗设计,3.3V的Flash编程电压,主频可达到150MHZ;
2、    支持JTAG边界扫描;
3、    32bitCPU支持:
--16×16和32×32的乘加操作;
--双16×16的乘加操作;
--哈佛总线结构;
--统一存储器编程模式;
--4M线性程序存储器空间;
--4M线性数据存储器空间;
--代码优化;
4、    128K×16片上Flash,4K×16片上ROM,18K×16片上SRAM,外部寻址范围1M
5、    片上振荡器,看门狗模块,内部PLL倍频;
6、    3个外部中断,外设中断扩展单元支持45个中断源;
7、    具有加密功能,密匙长度128位;
8、    3个32bit的CPU定时器;
9、    电机控制外设:两个事件管理器EVA EVB;
10、    1个串行外设接口SPI,2个串行通信接口UART,增强型的控制器局域网eCAN,多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
11、    16通道,32bitADC;
12、    56个独立可编程的GPIO;
二、开发板资源
1、    外部提供DC5V电源,带发光二极管电源指示;
2、    外部采用30MHZ有源晶振,内部倍频后主频可达到150MHZ;
3、    硬件手动复位;
4、    跳线可设置DSP为MP或MC方式;
5、    外部扩展64K的RAM,通过跳线可设置RAM的映射区域:ZONE0AND1或ZONE2或ZONE6AND7;
6、    跳线设置DSP的BOOT模式;
7、    16通道ADC引脚全部外引;
8、    板上集成32K的EEPROM(SPI接口);
9、    板上集成eCAN收发器,可直接连接到控制器局域网;
10、    板上集成RS232接口,通过DB9可直接连到计算机;
11、    板上集成RS485接口,可连接RS485网络;
12、    多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的引脚外引,兼容5V TTL电平;
13、    EVA、EVB引脚外引,EVA PWM引脚的驱动能力达+64mA/-32mA,其他引脚兼容5V TTL电平;
14、    3个发光二极管可由程序控制;
15、    留有液晶(LCD)显示接口;

楼主:
怎么没有人给点意见!!

怎么没有人给点意见!!

楼主:
到下面地址看PCB图片

http://www.avrw.com/bbs/show.asp?id=68164&BoardID=18&TB=1

网友A:
感觉

板上基本把DSP的片上资源用到了。但不足是没有太多的可扩展性。如果引入一片CPLD或者FPGA就更好了。

网友B:
呵呵,这叫什么丰富

二、开发板资源
1、    外部提供DC5V电源,带发光二极管电源指示;
2、    外部采用30MHZ有源晶振,内部倍频后主频可达到150MHZ;
3、    硬件手动复位;
4、    跳线可设置DSP为MP或MC方式;
5、    外部扩展64K的RAM,通过跳线可设置RAM的映射区域:ZONE0AND1或ZONE2或ZONE6AND7;
6、    跳线设置DSP的BOOT模式;
7、    16通道ADC引脚全部外引;
8、    板上集成32K的EEPROM(SPI接口);
9、    板上集成eCAN收发器,可直接连接到控制器局域网;
10、    板上集成RS232接口,通过DB9可直接连到计算机;
11、    板上集成RS485接口,可连接RS485网络;
12、    多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的引脚外引,兼容5V TTL电平;
13、    EVA、EVB引脚外引,EVA PWM引脚的驱动能力达+64mA/-32mA,其他引脚兼容5V TTL电平;
14、    3个发光二极管可由程序控制;
15、    留有液晶(LCD)显示接口;

除了通讯口,外加三个灯,还有什么能用的?

网友C:
这夜算功能丰富啊

这夜算功能丰富啊,到WWW.61IC.COM上去看看别人 2812EVM-III,那才叫功能丰富呢,你这个板卡连 DSK2812-I都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