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摄像头输出信号

楼主(2007-03-26):
usb菜鸟遇到麻烦了,望各位大虾指教。
我想用普通的qq摄像头(usb接口,数字量输出的)+带DMA控制器的usb接口芯片+一性能还算可以的单片机来采集灰度图像。(请评价)
但还没找到这种摄像头的相关技术资料(您有吗?),请问在这种usb传输中,视频的行同步信号,帧同步信号是怎样得出的?
还有,一般usb摄像头输出的帧频率都挺低的,那么其视频信号是连续输出的还是发完一帧后经过一时间间隔再往外输出数据??
谢谢!!!

网友A:
这年头还有人用单片机取图像的

  且不说单片机有多大的RAM可以放图像, 就是那个USB的ISO协议栈就是要搞个半死的。
  搞个带USB HOST接口的ARM,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不过用单片机还真能读个U盘什么的。 真是强。

楼主:
谢谢

大虾港的是,用单片机处理图像我也晕,但没办法,毕设,就是让开发这款单片机的,大不了扩展存储器,也能做到吧。
有一点不懂,用usb接口芯片后,数据通过单片机io口输入数据也需要编协议吗?能不能通过DMA方式直接往存储器里写数据?
如果可以,怎么解读数据帧里面的图像的行信息,帧信息呢?
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