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MIPS如何计算

楼主(2007-03-26):
DSP的MIPS是不是固定的,亦或是综合计算指令集,PLL输出的系统时钟以及总线结构有关?
小生需要估计系统运算速度,MIPS要超过1500MIPS的定点DSP.目前选中TMS329VC5502-300或TMS320VC6424,不知道其速度是否足够.

网友A:
re

你有没有搞懂什么是MIPS,
每秒多少兆指令。 肯定跟系统主频有关,(系统主频通常由pll给出),另外给流水线有关。一个时钟周期可以有多少条指令执行。比如load/store跟add是可以同时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