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320C31程序引导功能如何实现中断

楼主(2007-03-28):
  在开发320c31芯片时,用仿真器仿真时中断都能响应,但是用外部flash将程序采用bootloader方式load到芯片后,就不能响应中断,这是为什么?我在load程序时,分别把程序和中断向量表load至809802地址和809fc1地址.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我是个新手,请多关照!!

网友A:
re

抛开“用仿真器仿真时中断都能响应”.
你确定没有进中断?做了什么标志,点灯?
什么中断,中断的条件产生没?
中断屏蔽打开没?
设一些标志看看程序转到哪

楼主:
re

我用定时器0和1产生中断,用外部状态标志xf0和xf1响应,输出方波,这样有问题吗?中断屏蔽也打开了,怎么看程序转到了哪里?
多谢!!
还有,什么是点灯?

网友A:
re

用GPIO引脚接个led,进中断就点亮,这是比较土的方法,不过也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