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407访问IO空间的问题

楼主(2007-03-29):
我是刚开始接触DSP与些问题还不大明白,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1) 在我做硬件仿真的时候,访问外部IO空间的时候,用示波器观看IS,RD,WE波形的时候发现怎么和2407的PDF文档上的不一样呢,在文档上IS的下降的时间要大于RD和WE的,但是,我测的正好相反,IS下降时间不到100ns,而RD和WE的下降时间都在300ns左右。
(2) 同样在硬件仿真状态下;#define  XBUFW1   port0x0000
ioport  unsigned int    port0x0000;  定义完以后让  XBUFW1 = 0xFF00;用示波器观察地址线的时候,地址线上怎么会有高电平的出现呢?是不是进行IO空间操作的时候还需要设置一下什么呀?
(3) 同样也是在硬件仿真的时候,当我打开存储器选择查看IO空间的时候,每执行一条指令IS有效一下,请问这是正常现象吗?如果要算是正常现象的话会不会影响我对IO空间的操作啊?在有就是,我在窗口中所看到的数据是DSP内部的还是真实的IO空间数据啊?
(4)当我写WSGR寄存器的时候,能正常写入,在IO空间查看窗口中也能看到,这个寄存器到底在那呀,是在DSP内部吗?
最后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映射到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