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407A第二版PCB。基本完工,最后修改中!

楼主(2007-03-29):
已经布局完,马上搞布线。
第一版在精华版里有,这次除GAL外全贴片。想搞个贴片GAL怕不好烧。
请大家提题意见,可以多做几块板和提出宝贵意见的交流。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有人帮忙画板吗?

网友A:
呵呵,瞎说说不算意见

首先用99se的,我喜欢
第二,GAL可以用cpld代替,jtag烧写,很方便,
第三,2407不用扩flash,那个横的。
第四,晶振不建议用无源的
最后,不知道仁兄年纪有多大?:)

楼主:
感谢tjsheep

请推荐一款好用的CPLD。
贴片有源晶体用罗铁好像不好焊,四个脚都在下面。
flash用来写LCD模块用的汉字库和图片,有别的好办法没有?
另外本人三十多了,高度近视。踢球都得戴眼镜,不然估计会踢进自家大门。

网友A:
呵呵,这样

cpld可以用altera的max3000或7000,tqfp100,或者xilinx的都有相似的型号,
那种晶振叫5×7,其实挺好焊的,起码比tqfp好焊,那焊盘一直延伸到侧面的。
flash用来装字库那是没问题,只是2407一共只能寻64k,本身带32k,扩展还不如用一个24c256,32kb也够了,而且线很少。
最后这个年纪不算大,近视倒算厉害,用个好点的显示器吧

楼主:
回TJSHEEP

我板上左下有24LCxx,flash是512KX16的,准备用I/O口做分页。
另:为布线方便,RAM和FLASH的地址线、数据线都可以和2407错开接吧?

网友B:
楼主这个板子做什么用的呀?

要是做开发板,我觉得必要性不是很大了,现在市场上已经很多了。
我三年前帮别人做的2407开发板现在还在卖,但价格已经比以前降了很多.

网友C:
说几句

支持2楼.

GAL完全可以用CPLD代替,可以选Altera的EPM240(80I/O),足够用了.

2407的FLASH已经够大了,不知道写什么程序要如此大的FLASH.建议楼主

外扩一片SARAM也比外扩FLASH实用.

至于布板...嘿嘿,这玩意儿说好办也好办,说不好办也不好办.说句实话吧,

这个事情呢,要重赏才会有勇夫.

网友C:
没有看清回帖

外扩FLASH是用来放字库的,顺便问一下楼主关于字库的存放这一段是用C调汇编呢还是用汇编写的?

楼主:
我做板自己玩不是卖钱

上21来的都是有时间的人,一心赚钱的人来这浪费时间。
字库用C定义数组,建一个XX.DAT文件,放里面。CMD指向FLASH.

网友A:
如果是放字库,建议用nand的flash,这样就直接

用8bit口读写命令,不需要那么多线,还分页,很麻烦的

楼主(2007-06-04):
更新

好久了,家里事多,打星际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D:
2407是我用过最难伺候的游游

楼主:
上图

上图,

网友E:
请教

这应该是手动布线的阿

我最近也整了一个手动布线的

不知手动布线时候要注意点什么,请指教!

比如:DSP出来的电源和地线,宽度都很细,DSP引脚出来之后再粗的吗?在什么地方最粗?

再比如:如何布局,才能让干扰达到最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