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频率可变的信号进行滤波....

楼主(2007-03-29):
现有一个频率可变的信号源加到系统中,这个信号的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如今想要将这个频率可变的信号滤除掉,
请问前辈和同行门:
    使用何种滤波器呢?
    (我个人建议:使用自适应滤波器)
    请高手支招...

网友A:
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

都有明确的输入了,没必要用自适应滤波器,何必自找麻烦

用何种滤波器就看有没有相位要求了

楼主:
Re:

个人见解:
    楼上的还没有理解问题的意思
    例如:第一次采样得到这个频率可变的信号的频率为1K,
         第二次采样得到这个频率可变的信号的频率为5K,
         第三次...
         第四次...
    如果我使用固定的陷波器,那么要使用n个陷波器,而且这n个陷波器不一定就能够衰减的掉这个频率可变的信号(此信号的频率不一定就是处于这n个陷波器的范围)
    还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