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由.out文件转换成.hex文件

楼主(2007-03-30):
请问,如何使用hex30将已经编好的c31的程序(.out)转换成.hex文件,谢谢!!

网友A:
个人见解:

有两个方法:
    一: 先熟悉.out文件的格式(协议)
        然后熟悉.hex文件的格式(协议)
        最后自己编写一个转换工具(批处理文件)进行转换.
    二: 寻找现有的转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