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问题

楼主(2007-03-31):
我的2812板子做好了,可是AD部分好像有电流灌出,因为我AD采样经一个运放后为1.5V,然后经过一个1k电阻进dsp的A/d,ad端口竟然有1.7V。???help

网友A:
量电阻压降,用示波器看波形,最后看看是不是弄错脚了

网友B:
运放后面的电阻造成的

w我以前也见过这个问题,运放后加电阻或是不用运放时,ad在采样后数据是不对的,测量引脚电压也不对,但如果运放直接输出到ad上,或者在采样前先采个地电位,情况会缓解很多.我初步理解为ad在高速采样下的驱动问题.也不知是不是这样,请大虾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