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矩形脉冲的基波,用DFT和傅立叶级数对不上呀?

楼主(2007-03-31):
周期为20ms,占空比50%,幅度为1的矩形脉冲

用傅立叶级数求得a0 = 0.5

可是用DFT求:我采16点,那么前8个点为1,那X[0] = 8,

完全不对呀!

楼主:
FFT后幅度是时域信号幅度的N倍,因为FFT的实质是信号的同相

这是书上哪里讲了,找不到?

楼主:
DFT反变换前面有个1/N,是这个吗?

楼主:
现在的书怎么都理论脱离实际呀

楼主:
那下面两个波形怎么将基波

1:50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

2:50Hz的正弦波加上100Hz的正弦波y = sin(2*50*PI*t) + sin(2*100*PI*t)

用DFT后:
1:对于方波来讲X[0]是基波,即频率为0的地方,就是直流分量

2:对于第二个函数,是X[0]为基波,还是X[1}为基波?

我求基波,不是又要求X][0],又要求X1}?

网友A:
以前的讨论: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page=1&t=2345567&tp=%u9891%u7387%u6362%u7B97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386503&tp=%u6655%u83DC%7E%7E%7E%7E%u600E%u4E48%u53D8%u6210%u8FD9%u6837%u4E86...

楼主:
是X[1]为基波,惭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