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FPGA联调的问题

楼主(2007-04-03):
请那位高手帮帮忙!
我调一块板子中既有DSP,还有FPGA,当将FPGA的程序下到里面去后,DSP就进不去CCS了,如果先进CCS,再下VHDL程序,DSP也会运行失败,要求退出系统。请哪位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个人见解

1 接口电平是否匹配
2 是否有管脚对拉的情况
3 FPGA与DSP有物理连接,但是未被定义到的管脚是否被定义为输入或是三态
4 FPGA与DSP的逻辑关系上和时序上是否符合DSP的操作需求,如速度等

网友B:
你用fpga做了dsp的频率处理吧?

网友C:
DSP+FPGA?

你用的是FPGA+DSP板子么,是什么样的板子啊,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