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请求帮助

楼主(2007-04-03):
用的2407的主板,程序在主板上用仿真器调试,灯及其他外围器件都正常控制,但程序烧录不进去,哪位高手可以帮提醒一下哪些因素可能导致这样结果。

网友A:
有烧写正确过吗?

因为2407具有保护位,如果在以前的烧写过程中选择了保护位,则不能重新烧入

楼主:
没有

不知前面有没有正确过,但没有选择写保护可以肯定。

楼主:
没人?

希望高手给一些建设性意见吗,上电后我编程前单步clear都进行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