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仿真与实际应用不符合...

楼主(2007-04-04):
在MATLAB中用FDATOOL工具设计了一个中心频率为1KHz的带阻滤波器,带宽为700Hz -- 1300Hz.
在MATLAB中仿真,完全正常,然后将系数导出(导出成16位有符号的数据),
但是在DSP的开发环境中,我使用C54x自带的函数库中的FIR函数调用这个系数进行滤波,尽然达不到要求???? 滤不掉1KHz的信号,反而可以衰减2K的信号???
望高手指点指点...(急)

网友A:
个人见解

滤波器是要看带外抑制比的,也即输出信号比输入信号小了多少。
采样频率是否严格按照仿真的来实现的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系统中使用的是44100Hz的采样率,
我也是按照这个采样率提取滤波器系数,
在MATLAB仿真时,我也是使用这个频率进行正弦信号的采样的...
请高手解答...

网友B:
个人见解呵呵

可能是仿真的时间不合适,也不显示错误,但看到的波形却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