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入flash,上电重启之后不能自动运行。

楼主(2007-04-06):
   程序是根据TI 的测试程序里的flash 程序改编的。主要就是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加了GPIO输出。烧入flash调试时正常,但是重启后没有运行。跳线也跳成从flash启动
   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忽略了啊?

网友A:
re

你是根据什么判断没有运行的,是不是中断太快你看不到结果。

楼主:
re

1s钟循环输出。肯定看得到的。
我ram直接运行,是可以看到结果的。
flash不行。
对从flash运行还是迷惑。

网友B:
CMD文件定位?

楼主:
to sjnh

cmd文件是原先flash工程里的cmd文件

网友C(2014-03-09):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