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a上电后程序不运行

楼主(2007-04-08):
我的系统的核心电路是TMS320LF2407+SP708,DSP的系统时钟是3.3V的有源晶震10MHz提供,RESET信号也是通过SP708产生.在调试中就发现,RESET这个信号中就会有有规律的低脉冲,导致DSP一直在复位,请问高手是否就由此可以判断DSP已经损坏。
我的程序及其简单,就是用一个IO口驱动一个二极管,用防真器防真没问题,烧写进FLASH后,重新上电就出现上面的现象。

网友A:
re

是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吧,reset应该是一个dsp的输出信号,你说的有规律的低脉冲不太可能是dsp给出的。有的复位芯片是有输入电压检测功能的,建议你好好看看sp708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