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几层板好?

楼主(2007-04-09):
   现在要改一块运动控制板,主要的元件有:TMS320C6713(272 BALL BGA),Lattice XP10C5F256(256 ball BGA),AM29LV160B(48 Ball BGA,FLASH),W9864G6GB(60 Ball BGA,SRAM),CY7C68013(128Pin).
  以前玩单片机,只布过双面板。对于这么多BALL 的BGA还是第一次。

 用几层板好?走线应注意哪些问题。前辈们能不能给点意见。?

网友A:
估计你改不出来……

楼主:
楼上的前辈为什么这么说?

楼上的前辈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B:
亲自做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C:
至少6层

网友D:
有挑战性

网友E:
re

对于只有272和256脚的BGA来说,用4层就应该可以,如果用6层可以更轻松一些。

网友A:
如果是改就照着原来的做,

如果 不知道任何原来板子的信息,那就相当于重做,而从2层板单片机一下子跳到多层板,6000,usb2.0,fpga,bga,这么麻烦的东西一下子搞在一起,你说是不是很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