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支招,复合视频显示在LCM模块上。

楼主(2007-04-09):
我是做单片机的,本来液晶模块显示各菜单也就算了,可是老板看我菜单作的漂亮就让我顺便监视一下视频输入(显示视频),这下就难了。没干过阿,可是在网上好像又找不到资料。
请大侠支招,DSP能否将符合视频信号显示在液晶模块上?如何实现?具体分析一下成本及比较好的适合的芯片。

网友A:
只能用TFT屏

楼主:
TFT屏肯定是,但问题是怎么做。

网友A:
两种方法

一种是实时采集缓存一祯图像,在RAM里合成菜单,再直接输出给屏或编码输出给模拟屏;

另一种方法就是基于OSD原理,屏字节显示视频图像,在正确的时间把菜单对应的点叠加到视频信号上或快速开关切换视频信号和菜单信号

网友B(2008-11-13):
复合视频

以上有没有具体资料可以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