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加载

楼主(2007-04-10):
我用的是TMS320VC5409,编译后的文件向目标板加载不了,CMD文件中定位都在内部RAM里,option中选了ENABLE MEMORY MAP,出错消息为:数据验证失败....,OVLY =1,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请检查gel文件

检查gel文件中内存影射是否与你的系统实际使用内存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