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问题

楼主(2007-04-13):
请问一下,我用2407做了PWM12输出36KHz的时候中断进不去,但是采用低频286Hz的时候中断又能进去了
这是为什么啊?
难道PWM的频率还有一个上限值吗?

在36KHz的时候,开始运行程序的时候,中断还是能进去1490次
之后就再也进不去了
每次都是在1490卡住了

还不说36KHz
就是连562Hz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先进去几次之后就再也不进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B:
re

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中断?看样子是一个什么别的程序功能块对这个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