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串口FIFO

楼主(2007-04-15):
请教各位老师F2812的FIFO问题

想完成的任务:上位机发送10个字节给DSP,DSP将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在数组a[10]里,并将a[10]发送给上位机,再将数组a[10]中数据值加上0x10后发送给上位机。数据接收使用FIFO,数据发送是直接往SciaRegs.SCITXBUF中写值,没有使能发送FIFO功能及发送FIFO中断。

程序如下

#define ReceBufferLength 10
#define SendBufferLength 8

Uint16 DataReceived[ReceBufferLength];

//--------------------------------------------------
interrupt void ISR_SCIRXINTA(void);

void InitScia(void)
{
    *UART_MODE = 0x44;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30;//设置GPIO为外设方式
    EDIS;

    SciaRegs.SCICCR.all = 0x0007;
    /*-------------------------------------------------------------------------------
    // Set SCICTL1.SW Reset 0 to reset the SCI module
    -------------------------------------------------------------------------------*/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03;
    SciaRegs.SCICTL2.all = 0x0002;

    /*-------------------------------------------------------------------------------
    // Band Rate = 9600, LSPCLK = 37.5M
    // BRR = LSPCLK / (band rate * 8) - 1 = 487(0x01E7H)
    -------------------------------------------------------------------------------*/
    SciaRegs.SCIHBAUD = 0x0001;
    SciaRegs.SCILBAUD = 0x00E7;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23;

    PieCtrl.PIEIER9.bit.INTx1 = 1;//允许接收中断
    PieCtrl.PIEIER9.bit.INTx2 = 0;//禁止发送中断

}

void InitSciaFIFO(void)
{
    SciaRegs.SCIFFTX.all = 0xe000;
    SciaRegs.SCIFFRX.all = 0x202a;
    SciaRegs.SCIFFCT.all = 0x000A;        // Set the delay time as 10 clocks
    SciaRegs.SCIPRI.all = 0x0010;
}

interrupt void ISR_SCIRXINTA(void)
{

    Uint16 i, j;

    for(i = 0; i < ReceBufferLength; i++)    // 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数组
    {
        DataReceived = SciaRegs.SCIRXBUF.all & Factor_GetData;
    }

    for(j = 0; j < ReceBufferLength; j++)    // 原值返回
    {
        SciaRegs.SCITXBUF = DataReceived[j];
    }

    for(j = 0; j < (ReceBufferLength); j++)        // 原值加0x10返回
    {
        SciaRegs.SCITXBUF = DataReceived[j] + 0x10;
    }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 = 0;    // Reset the FIFO receive stack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 = 1;    // Enable the FIFO receive operation

    PieCtrl.PIEACK.all|= PIEACK_GROUP9;
}

发送的值是: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理论上应该收到的是: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但实际收到的是:    00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1 02 03丢失了!

我还发现,如果把FIFO深度改为5,则正确,但是如果深度为5时,连续回送20个数据也会有数据丢失。只要回送的数据超过17个,则会有丢失,只有17个数据被送回。

请问,小弟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17是怎么回事?是哪个寄存器设的不对吗?请各位帮忙看看,非常感谢!!!